微波炉高压二极管怎么测试

楼主(2024-01-20):
微波炉高压二极管怎么测试?
如果是短路坏的,很好测。
但是如果是好的呢,怎么测呢?

网友A:
串了N个管子,所以正向在10K左右吧,反向无穷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串了N个管子,所以正向在10K左右吧,反向无穷大。

Fluke 101电阻档无法测到10K。怎么测都是OL

网友:
似乎是要用直流电压档来测,而且还需要一个12vdc电源。
把二极管连接到表笔上,然后去测12vdc电源,正接二极管时是8vdc多,反接二极管时是0vdc。
都是0vdc或都是12vdc时二极管就是坏的。只有0vdc和8vdc时二极管是好的。
(12vdc电源是起点,你用120vdc电源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