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X507-MP

楼主(2024-01-20):
ASUS FX507-MP 进水 现在的现象公共点19V 3秒钟变3.34V   BQ24800驱动电压24V  3秒消失  不懂得地方主板上左边INTELISL9238BH 查了下也像充电芯片 pin17 脚供电没有右边BQ24800也是充电芯片  它们是怎么工作的

网友:
现在电池一点电也没有  会不会没电池的原因呢 电池应该锁起来了

网友:
3 5v也是出来几秒 待机芯片APW8833C 没资料

网友:
又研究了一会ISL9238BH应该可以先不用管是TYPE-C口的电源管理这个电脑可以两种供电方式。看拆机视频发现没有电池也可以开机。问题应该还是在BQ24800过几秒24V为什么没有  pin5 的ACOK有5V 不变 正常应该是3.2V

网友:
ACOK 5V 看看电阻

网友(2024-03-24):
修好了吗  手里也有一台进水 不出主供电 有图纸吗

网友:
好像是要接着电池才有公共点的电压

网友A:
这两个芯片到底哪个是充电芯片,楼主搞好了吗

网友(2024-04-25):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芯片到底哪个是充电芯片,楼主搞好了吗

两个都是充电芯片   我手上遇到两台进水机,故障现象和楼主的一样   没有思路

网友B:
我手上也有一台,故障现象和你一样,修了一个上午没头绪,电池不开机也不充电,目前订了电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手上也有一台,故障现象和你一样,修了一个上午没头绪,电池不开机也不充电,目前订了电池

和电池没关系   我订了新的电池  到手的时候量了下有16V电压   装到机器上后   现在量已经没有电压了

网友:
莫不是一个是Type-C的充电芯片 一个是20V供电口的  盲猜24800是20V的  INTELISL9238BH 是Type-C的

网友D:
悄悄告诉你  这个机器有感光的  要盖上后盖 插上充电器才能开

网友(2024-09-23):
楼主解决 了么。一台进水的,一样的现象,

网友:
最后没解决,换主板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和电池没关系   我订了新的电池  到手的时候量了下有16V电压   装到机器上后   现在量已经没有电压了

你的机器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6050A3467101 没有这个图纸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你的机器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修好了, 保护隔离电路没有问题. 是一个温控电阻坏了, 导致主板保护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修好了, 保护隔离电路没有问题. 是一个温控电阻坏了, 导致主板保护了

方便告知哪个电阻吗,有偿

网友(点评):
处理了没啊

网友(2024-12-27):
引用 网友E:
方便告知哪个电阻吗,有偿

没解决,自己的机器先放那了

网友:
我的也不触发,不知道啥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D:
悄悄告诉你 这个机器有感光的 要盖上后盖 插上充电器才能开
看我不打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