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新手求教一个问题。就是上

楼主(2024-01-20):
大家好!新手求教一个问题。就是上面的图,基本可以确定是n沟道增强型mos管。因为竖线那里是断开的。这样g极低电平时,mos截止,上拉输出SUSD,然后后面又提到,susd控制pq37和pq10导通。这个pq37和pq10似乎就不是n沟道增强型了。因为他们的竖线是连着的。我按我的知识理解是n沟道耗尽型mos管。这样在gs等于0时,是可以产生后级电压的。我的理解错了吗?这连个是什么管子,为什么在g级高电平时才会导通?谢谢。求大神们指教。

网友:
又发现这种竖线是连着的画法。这两个应该是pwm电路的上下管。感觉也应该是n沟道增强型mos。是不是n沟道增强型mos有两种画法。为什么不统一呢?又怎么和耗尽型管子符号区别?求教大神们。

网友:
管子里面那个箭头指向G极就是N管,否则就是P管,这样看就对了。

网友:
好的,我发现他们的区别了。断开的时候,线是一长一短的。连着的时候是一样长的。可能是同一种管子的不同画法。从电话分析,应该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