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Q45升级BOIS,编码器不识别,怎么回事哦

楼主(2024-01-20):
各位大神指教下

网友A:
用的是什么编程器?
CH341A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的是什么编程器?
CH341A吗

对的 是的哦!CH341A不能吗?

网友:
是用烧录夹子还是用热风枪把BIOS芯片吹下来?
CH341A配套软件在Windows 7系统下经常识别不了BIOS芯片,要用Windows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