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 171501-AQ 进水之后,一波三折 ,终于修好了

楼主(2024-01-20):
一、小米 171501-AQ 进水之后,公共点电压正常,3.3V待机电压正常,已经有一个5V。另一个 5v待机只有 3.9V不正常。--测量电感阻值正常,搞清楚了,是要等要5V正常之后这个1V才能发出来。

--------------------------------------------------------------

12v脚=5v
5脚=20v
6脚=3.3v
11脚=5V
看看条件都正常。手上没有这个芯片代换。。
---------------------------------------------------------------------------------------------------------------------------------
-----------------------------------------------------------------------------------------------------------------------------————--几天之后,芯片到了-------------
二、换了芯片正常了,待机双5v 3.3V 1V 都正常了。不装电池不触发,装上电池之后 可调电源的CC就亮,好像是哪里有短路。
。最后测出来是保护隔离管 q60010短路,换了,解决了。
进系统之后,发现左边有一个USB不能用,附近也有进过水,再换u2400。USB控制芯片,到此为止终于好了。。

小米 171501-AQ 不装电池,能触发吗?充电芯片是 24780s====答案是:能

             亮机图

网友A:
换个芯片,还不行的话查芯片1脚和9脚的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芯片,还不行的话查芯片1脚和9脚的电路

我现在就去订芯片。。。

网友B:
换芯片或者查一下是不是后极拉低

网友:
换个芯片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芯片或者查一下是不是后极拉低

换了芯片正常了,待机双5v 3.3V 1V 都正常了。不装电池不触发,装上电池之后 可调电源的CC就亮,好像是哪里有短路。。。

网友:
有图纸点位,事情就好办点,我的一台,红米,无图纸,进系统桌面过3分钟之内必重启,Bios下多久都不会,刷了bios,只按主板内存,屏幕,测了,进PE下,3分钟内也自动重启,温度不高。

网友:
等待楼主的后续结果

网友:
我也有一台跟楼主一样型号的小米,以前的时候不能待机,3v5v都没有。换了待机芯片后3v5v待机电压出来了,能开机触发就是不显示,除了显卡电压没有外其余电压都产生。怀疑是不是Bios程序固件坏了,在某宝买了一个Bios固件刷进之后,不能触发了,插上外接电源电源灯显示黄色,不知道是不是待机电压跟Bios程序有关?

网友:
感谢分享维修,学习了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谢谢楼主分享。后级短路。

网友:
路过留言----楼主发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