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傅们求助!技嘉Z490主板VGA灯常亮!显示器不亮!

楼主(2024-01-21):
正常使用中电脑黑屏重启瞬间有烧糊的味道!拔掉电源后拆机闻到蓝宝石显卡588有烧糊的味道拆开显卡后发现供电部分烧毁线路板烧了个洞!接着换别的显卡就不亮机了!老显卡

网友A:
VGA灯亮,代表过了内存,开始读取显卡,读取之后BOOT亮才是开机。你可以试试集显,估计换上去的显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VGA灯亮,代表过了内存,开始读取显卡,读取之后BOOT亮才是开机。你可以试试集显,估计换上去的显卡有问题

显卡在老平台没问题

网友B:
这种不添加标点符号的作文看得费劲,后面换的是什么型号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不添加标点符号的作文看得费劲,后面换的是什么型号显卡?

GTS250亮机卡

网友C:
引用 网友A:
VGA灯亮,代表过了内存,开始读取显卡,读取之后BOOT亮才是开机。你可以试试集显,估计换上去的显卡有问题

没有集成显卡!处理器不带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没有集成显卡!处理器不带

仔细看PCIE插槽,没有烧的情况下,就换个卡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PCIE插槽,没有烧的情况下,就换个卡试

换了三个显卡!三个卡槽

网友:
引用 网友A:
VGA灯亮,代表过了内存,开始读取显卡,读取之后BOOT亮才是开机。你可以试试集显,估计换上去的显卡有问题

显卡在老平台可以亮机

网友D:
主板应该没问题的,要用10系列以上的显卡才能显示的,要不就要进bios调兼容传统模式老显示才能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板应该没问题的,要用10系列以上的显卡才能显示的,要不就要进bios调兼容传统模式老显示才能显示。

这没亮机卡也调不了模式了

网友:
老显卡vga bios的gop不支持uefi所以不亮,得换个新卡试机

网友:
谢谢大家解答疑惑了!

网友:
建议你买个PCIE阻值卡  先测一下数据部分  然后供电   不然显卡坏把CPU给带走了  当然板子有耦合电容的发现阻值卡上数据部分异常可以再查下耦合电容
U挂了上再多显卡也是白搭  当下再把你上的显卡也带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