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A506QM 暗屏

楼主(2024-01-21):
板号DA0NJFMBAD0 REV:D
拿到手的时候内屏不显,外接正常,换屏幕后可以显示但暗屏,没背光

查屏接口信号,如下,EC_DISPON 背光开启信号只有2.2V  正常应该是3V吧,
PCH_BLON也有3V 由 APU_DISP_ON转换而来

个人判断应该是EC没有输出DISPON信号,是否可以判定EC坏了,由于没有零件暂时还无法更换

懂的来说说

网友:
那里分压电阻换一下看看

网友A:
拉个3V先,确定是不是屏的问题。

网友:
拉过去测测不就行了

网友:
屏换过,直接短接blon和dison电压到了2.6v 还是不亮,短接lcd 3v和blon一样不亮,排除屏问题,换过两块同样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拉个3V先,确定是不是屏的问题。

3v拉过去被拉低到2.6v还是不行

网友:
r145一脚和屏供电3点3伏连一起就行了,这应该是ec那边拉低了

网友:
看图断开ec这里,把kr115电阻换成几欧的试试看能不能用。

网友:
看图断开ec这里,把kr115换成几欧的试试看有没有用。

网友:
分压应该2.9v吧

网友:
2.2v那个好像是屏开启电压。你拆了电阻看看是ec给的还是屏反回的电压

网友:
手里没EC,把线路割断DISPON不受EC控制,再拉高咋样。

网友:
休眠三极管断开试试

网友(2024-03-23):
最后咋解决的呀?

网友:
楼主弄好了吗?什么原因

网友(2024-05-06):
应该是桥的问题,以前遇见过换屏不断电池,烧了就是这样。

网友:
EC_DISPON上拉电阻换了试试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什么问题?

网友(2024-07-16):
怎么没有后续了呢,我的是外籍正常,内屏无显示EC_DISPON 这个没有电压的

网友:
转换芯片EN信号有2.6V可以触发了,楼主检测下是不是转换芯片问题

网友(2024-08-16):
我的换了ec   当时开关机都没问题,多试几次又没有电了,现在也不知怎么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