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定时反复重启,排除了内存,

楼主(2024-01-21):
主板不定时反复重启,排除了内存,cpu,已确认是主板问题,刷了bios问题依旧,请教各路大神接下来该如何检查问题跟维修?

网友A:
这种问题遇到很多,大多是那个发出PG信号的芝麻管漏电导致,换了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遇到很多,大多是那个发出PG信号的芝麻管漏电导致,换了就好

好的,谢谢

网友:
断开开关线,  如果还重启 换个电源,  电源是遇到导致重启最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