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809H遇到引脚接触不良

楼主(2024-01-21):
一直是这三个脚不行 机器都拆了 里面是几块板子叠加 主板都拆下来重装了 还是不行是不是没救了

网友A:
问客服直接帮你自检一下 ,会直接告诉你那个n702芝麻小管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客服直接帮你自检一下 ,会直接告诉你那个n702芝麻小管坏了

谢谢老哥 好人啊

网友:
自检输入SELFTEST 读取 。

网友:
我直接送去维修了    收了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