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ps系列芯片“mp2979 mp2940 mp2886 mp2845 mp2855” 程序刷写详解

楼主(2024-01-21):
关于mps系列芯片“mp2979  mp2940 mp2886  mp2845  mp2855等”  程序刷写详解

Mps 系列芯片是美国芯源公司设计的一款可编程电源管理芯片,随着时间已经开始进入维修市场。
但是有很多朋友遇到更换这个系列的芯片 出现不出cpu供电, 不出vccsa  跑马不亮, 循环跑马等 让人摸不着的故障。
本人随即耗费时间折腾捣鼓,才有如下帖子。  个人能力难免有错误,大家见谅。

本帖子分为以下三个目录

1:mps芯片介绍
2:mpsGUI软件介绍

3:mps编程器离线版众筹

mps编程器diy  bate版

1:mps芯片介绍

笔记本主板上的mps芯片都是带程序的。
笔记本中常见“mp2979  mp2949  mp2940  mp2950  mp2884  mp2886 mp2888  mp2988  mp2845 mp2855”

以mps2949 为例介绍芯片:

兼容 PMBus/I2C 接口(1MHz 总线速度)
• PMBus 地址可编程引脚
• 内置 EEPROM 以存储个性化配置
• 200kHz 至 5MHz 开关频率范围

MP2949A 是一颗可编程配置引脚定义的或者说是带程序的芯片 。

MP2949A 内置对CPU 供电的温度检测。通过temp脚检测mos管的温度  通过i2c 对外交换数据。
内置 EEPROM 以存储个性化配置( 3+2+1, 4+1+1, 2+1+1, 1+1+1, etc. )

这就是大家统称的程序,所以淘宝定的不能用,只能买料板

在官方pdf中有详细的解释和配置信息,如图

MP2949A是一个三轨,数字,多相控制器的核心/GT/SA轨道的两个英特尔IMVP8和IMVP9处理器平台
MP2949A可以与MPS的Intelli-Phase一起工作产品和传统的分立驱动器加完成MOSFET的多相结构VR解决方案与最小的外部组件。
MP2949A可扩展至6相在三个分离的输出之间。MP2949A提供片上多点电路存储和恢复设备的编程器(MTP)配置。设备配置与故障参数可编程或监控
易于使用PMBus接口的MP2949A可以监控和报告输出电流通过智能相位产品的CS输出或MPS驱动程序。
MP2949A是基于一个独特的,数字的,多相、非线性控制提供快速负载阶跃的瞬态响应最小输出电容数量。只有一个功率回路控制方法既稳定又稳定
状态和负载暂态,电源回路补偿是和调整。

最多6相三轨数字PWM控制器
可配置相数:3+2+1,4+1+1、2+1+1、1+1+1等等。

2:mpsGUI软件介绍

在官方编程器中  只飞三根线  gnd smbck  smbda    用于监测在i2c中  mp芯片的运行状态,并更改配置电流信息。

飞线接入三根线gnd ck da   主板上电,(不上内存)  ,  那么芯片就识别了。

一定要看准芯片的地址  20h   这个地址极其重要,如果刷写不对,那么mp芯片在笔记本板子上是进入不了i2c里面,  那么就会出现不出供电,不跑马等

芯片配置信息(3+2+1, 4+1+1, 2+1+1, 1+1+1, etc.)     刷写程序主要是在刷写这个。   这个不对,会出现sa供电不出(由mps pwm控制的情况下)   不出cpu供电,  淘宝定的 很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3:mps编程器

mps编程器离线版diy众筹,在维修中个人认为,在主板上电状态下直接更改供电相数是比较危险的操作,(本人测试刷写过程中,有发生过意外事件。并且不建议这么操作)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随即产生自己diy这个编程器的想法。 经过多次打样测试,终于可以飞少数几根线就可以正常识别读写mps 系列芯片。

本次众筹diy编程器版本:离线飞线版本   (即主板不上电,飞少数几根线在芯片上 正常读写操作)

 会员1549438300鑫豆2026-4-9 14:23
 会员261069300鑫豆2026-4-6 16:23
 会员650153300鑫豆2026-4-6 08:36
 会员615119300鑫豆2026-4-4 11:06
 会员209413300鑫豆2026-4-2 17:13

网友:
可以做一个不需要主板就可以刷的座子吗?

网友:
顶!让更多人看到。
现在笔记本主板上带程序的芯片越来越多了。

网友:
这个确实牛皮,高手真多!!!

网友:
这个可以的.以后就方便了.顶一个

网友:
也许不用在线刷,直接芯片拆下来刷,危险就会小很多

网友:
学习了,感谢楼主的说明 与 教程.

网友:
什么价格直接明盘?

网友:
大佬,学到了

网友A:
有个大胆的想法:原本3+1+1,主板pcb设计是4+1+1,空了一路没装料,然后烧了,带走了cpu,可不可以刷成4+1+1,把空的那一路料补上?

网友:
楼主牛逼,造福维修佬们

网友B:
不明盘的基本都是贵的飞起怕被喷的

网友C:
旧芯片需要刷写 全新芯片第一次应该会从ec自动配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明盘的基本都是贵的飞起怕被喷的

这是实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大胆的想法:原本3+1+1,主板pcb设计是4+1+1,空了一路没装料,然后烧了,带走了cpu,可不可以刷成4+1+1,把空的那一路料补上?

我觉得可以

网友D:
显卡维修群很早就在卖这个东西了,刷写不同种类的芯片,200一种,ite,英飞凌。。。也包括这个MPS.只要你的价格打的下来还是可以,否则也赚不到钱。

网友:
感谢 感谢楼主 笔记本主板上带程序的芯片越来越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显卡维修群很早就在卖这个东西了,刷写不同种类的芯片,200一种,ite,英飞凌。。。也包括这个MPS.只要你的 ...

楼主的这种不需要主板加电,更进一步可以像刷BIOS一样离线刷,不需要焊在主板上,风险相对小一些。

网友:
我也要买一个,老板

网友:
giá của nó là bao nhiêu ?

网友:
以后修东西越来越难了,知识储备、工具使用都跟着变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大胆的想法:原本3+1+1,主板pcb设计是4+1+1,空了一路没装料,然后烧了,带走了cpu,可不可以刷成4+1+ ...

你这想法非常好。我觉得厂家为了降低成本,省掉一路供电。那么我们可以加上这样就可以提升电源的输出功率了。

网友E:
那么问题来了,我怎么来确定当前主板是几加几的多少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旧芯片需要刷写 全新芯片第一次应该会从ec自动配置吧

不会,蓝天的没程序全板不出电,通着smb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么问题来了,我怎么来确定当前主板是几加几的多少电压

看它管了些什么,各几路,比如一路io,一路st,四路core,或者一路io一路st一路gt三路core

网友:
顶!让更多人看到

网友:
有兴趣。我让相关人员联系你

网友:
这个刷错程序会不会CPU报废

网友F:
星宇的200,黑马的150,你的是不是100?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星宇的200,黑马的150,你的是不是100?

ISL69138  这个芯片用啥编程器可以?

网友F:
听说价格188,不知道团多少个才开始卖

网友:
引用 网友F:
听说价格188,不知道团多少个才开始卖

188的话没几个买的估计 ,黑马才卖150, 还有售后

网友:
用官方编程器难道不香吗?

网友F(2024-03-05):
最近这个编程器怎么没人讨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最近这个编程器怎么没人讨论了

因为没听说一定要刷程序,全新的应该直接换就行了,拆机的不好说。

网友:
这个让我直接看花了眼  太厉害了   高手

网友:
这个好,怎么众筹

网友F(2024-04-19):
这个工具怎么没火起来,看来用处不大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个工具怎么没火起来,看来用处不大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价格太贵,又很少用得到。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价格太贵,又很少用得到。

有道理,像ITE的用量还大些,但是现在才100,成本感觉应该不比这个低!

网友:
那个板 是你自己设计的啊  好使吗  卖吗

网友:
那究竟MP2845A  带不带程序

网友(2024-07-28):
谢谢。我想知道是否可以从ic中读取编程文件并保存?

网友:
我也搞不懂,但我确确实实买新的2949上机就行,在蓝天的板子上试过几款不同机型都可以

网友:
高手啊,静等您的好消息,将来购买一个

网友(2024-09-03):
多少钱  上连接

网友(2024-10-20):
引用 网友G: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价格太贵,又很少用得到。

前两年见修显卡的视频里 可以刷,差不多2K一套工具。所以觉不必要了。平时碰到少。

网友:
英飞凌,mP这些可编程芯片,最好是有好的程序,这些程序没地方下,只得自己从好机子上备份,难啊

网友(2025-03-13):
引用 网友D:
显卡维修群很早就在卖这个东西了,刷写不同种类的芯片,200一种,ite,英飞凌。。。也包括这个MPS.只要你的 ...

这个看起来很好用呀   得去学学了

网友(2025-04-29):
还打个码,有意义发吗,

网友(2025-09-08):
很多人奇怪MP2979A 蓝天主板上面直接装新的就可以用,有些兄弟用在其他机器上说不能。其实原因很简单MP2979A 32 33脚分别是MP2949A_SDAP  MP2949A_SCLP。此引进如果主板厂家使用了的话。就会把这两个引进连接EC 。在上电瞬间会写入数据。但是有些型号主板这个功能是不用的就比如拯救者NM-C371 此功能就不用了。连线路的电阻都拆了。我尝试恢复连接EC 的电阻。也无法在上电的时候写入数据。这个时候就需要买带程序的芯片。大家懂了没有

网友:
有编程器卖,100-200块钱,回来自己刷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