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C2625开关管用什么替换

楼主(2024-01-22):
开关电源维修中,,,这个管子坏了,,手里没有这个管子,,用什么型号可以替换,,好像这个个头比较大,,功率应该大些,,原来**车充电器上的,,好像不行??

网友A:
J13009,封装不一样不要紧,但要做好绝缘

网友:
引用 网友A:
J13009,封装不一样不要紧,但要做好绝缘

感谢指导,,我淘宝买了5个J13009

网友:
13009烂大街了,没必要买拆机件吧

网友B:
参考PDF就可以代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参考PDF就可以代换了。。。。

感谢回复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