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7000 2020换CPU后不亮

楼主(2024-01-22):
R7000 2020 主板号nm-041 r5 4600h CPU的 同行清灰螺丝掉了导致0.75和1.8v短路 拆CPU解决 换了两个CPU 都是1.5左右不亮 风扇狂转 全电压都有 不上内存1A 上内存有很多次跳变

重点现象1-风扇狂转 2-插bios电池后 下次很难触发 即使触发了也一样不亮 不装bios电池自动开机

更换过1-俩个同型号CPU 2-换过EC 3-刷过好几个BIOS

第一次更换AMD cpu 疑问AMDU换后需要刷BIOS吗  R5 R7的U BIOS一样吗

最新进展: 测得+1.8VS_AON 对地002 但电压是正常的 之前忽略了 显卡热 放弃维修 问同行也不记得螺丝掉哪了 猜测是+1.8VS_AON这里 同时把上级待机1.8V也烧掉

网友:
年底机器不好修    容易翻车

网友:
肯定还有小元件坏  不好检查的,

网友:
CPU不好换    容易翻车

网友:
检查一下显卡

网友:
自动关机吗,显卡不正常风扇也会狂转,接着会自动关机掉电

网友:
1.8a on对地阻值不正常  排除cpu看下显卡  显卡也用到1.8v

网友:
估计显卡也短路了,这个主板,不插内存,电流600-700左右

网友:
大概率显卡凉了啊

网友:
这就是买重新植球CPU的后遗症,

网友:
这种机子,,正常情况,,要重启3次才亮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