曙光15这两个元件谁知道什么规格

楼主(2024-01-22):
曙光15这两个元件谁知道什么规格,应该是两个电容,求教

网友A:
很明显是电容,料号都标的很清楚了,和右侧那个一模一样的EMC7和PC87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是电容,料号都标的很清楚了,和右侧那个一模一样的EMC7和PC87

多大不知道,要不就是拆下来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