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996没有CPU供电

楼主(2024-01-22):
   型号:MSI H110M PRO -VD
   版号:MS-7996 VER:1.3
   故障:没有CPU供电

短接J1能产生VBOOT电压,判断主控芯片RT3606工作正常。其他主板供电测量全部正常。判断缺少SVID。刷了个BIOS故障依旧。测量CPU_PWRGD为1V正常。测量VCCST_PWRGD为0.6V,一开始我也以为是正常的,实际上不正常,正常也是1V。

根据图纸测量Q77正常,VCC3经过R4和R5分压,R584没有安装,R4和如R5阻值难找直接拆掉,装上R584故障排除。

网友:
台式机主板修到这个份上很牛啊

网友:
把CPU供电IC旁的跳针短接在开机,试下

网友:
我记得这个主板有个通病 CPU座子下面那个六角的管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