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h81a it8728 不出rsmrst

楼主(2024-01-22):
3v待机只能由电池开启,待机正常了不触发,发现sys_3vsb直连1.05v桥待机,服了,这都些什么设计,rsmrst 0v,跑线路一路空,那就拉个3v过去,又被拉低了,现在只剩翘脚了,没有点位是真难修

网友:
南桥me1.05待机芯片发烫,判断南桥模块短路,维修结束

网友A:
h81没有me,是南桥把io待机拉低到了1.05,南桥挂了维修结束

网友:
引用 网友A:
h81没有me,是南桥把io待机拉低到了1.05,南桥挂了维修结束

干桥!!!

网友:
深度睡眠,浅度睡眠。3/5伏待机

网友:
是南桥模块短路导致的

网友:
桥把rsmrst拉底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