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华硕A555Q不触发

楼主(2024-01-22):
今天修一台华硕A555Q
主板型号:X555QG 2.0
内存贴纸X555QG
待机电压全部正常,上电没待机。经测量阻值一切正常情况下刷BIOS
BIOS是1.8V的结果BIOS怎么刷都不行,最后找了一台联想机子上拆了一个刷上去OK

网友:
bios这么爱坏,厂家也不技改,真是的

网友:
楼主问下用的是哪一款编程器

网友:
BISO芯片刷不进去数据损坏的太少了

网友:
老款也用1.8V的bios少见

网友:
哪一款编程器

网友:
昨天我也是修一台x551m也是bios问题

网友:
我用的RT809F,3.3V和1.8V都可以刷,不过1.8V的BIOS校验的时候经常出错,但是不不影响,一样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这是BIOS块坏了吧。换块重新刷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