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战神重启掉显卡驱动

楼主(2024-01-22):
换过显卡及显存,刷过BIOS,故障依旧,另外用显存测试软件测试失败后,输入nano report.txt会跳到nano编程器的编程界面是咋回事?希望懂得大佬给个思路,谢谢

网友A:
掉驱动或许与uhd630的集显某些方面冲突?尝试重新更新630的驱动,从集显方面找原因,看起来似乎是集显的某些错误设置将独立显卡挤睡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掉驱动或许与uhd630的集显某些方面冲突?尝试重新更新630的驱动,从集显方面找原因,看起来似乎是集显的某些错误设置将独立显卡挤睡眠了

已尝试更新或禁用集显,问题依旧是打上驱动重启就掉,另外又换了晶振还是如此。

网友:
这个还是显存有坏的吧

网友B:
显卡的BIOS芯片也换过了,现在发现这个芯片第六脚没有电压,是从核心直接输出的,想知道这个电压是干嘛的,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显卡的BIOS芯片也换过了,现在发现这个芯片第六脚没有电压,是从核心直接输出的,想知道这个电压是干嘛的, ...

你不用管6脚,你只需看4脚有没有正常输出就完事了,有就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不用管6脚,你只需看4脚有没有正常输出就完事了,有就没问题

自然是没有的,把2脚直接拉过去也是无用。

网友:
大概率核心问题,换核心吧

网友:
显卡供电查了没,,,,比如3项,只有一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尝试更新或禁用集显,问题依旧是打上驱动重启就掉,另外又换了晶振还是如此。

战神ZX7,emm,蓝天的准系统吧,尝试给湾湾蓝天去一封邮件,问问,楼主既然有能力折腾到核心内部,不妨直接问问生产厂家,你的本本停产不长时间,应该能够从厂家工程师那里了解到一些信息

网友:
继续换核心

网友:
又加焊过两次核心后,能打上驱动并且能跑鲁大师,只是之后跑完后立刻死机,蓝屏,所有电感都是有供电输出的,CPU也换过,现在又打不上驱动。ε=(ο`*)))唉

网友:
跑了,失败了,但是查看结果就会跳到nano的编辑页面,不知道为什么,显存已经换过了。现在板子已经有点变形彻底不认显卡了,已经放弃让客户换板了。

网友:
显卡供电管子换掉

网友:
战神ZX7,emm,蓝天的准系统吧,尝试给湾湾蓝天去一封邮件,问问,楼主既然有能力折腾到核心内部,不妨直接问问生产厂家,你的本本停产不长时间,应该能够从厂家工程师那里了解到一些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