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小白问题,可调电源两根线,怎么才能像其他人一样给笔记本供电呢

楼主(2024-01-22):
笔记本充电口都只有一个口,但是可调电源有两根线,是不是要自己改造笔记本充电线插口才行?

补充内容 (2024-1-28 15:39):
感谢各位大大,已买DC维修线,问题已解决

网友A:
小小白别把笔记本给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小白别把笔记本给烧了,,,

我看了下,是不是淘宝买维修线和转换头?

网友:
这么基础的知识都不懂,劝你还是别乱动为好。

网友B:
你这完全不懂电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完全不懂电路啊。。。

最近在自学    我看网上有DC维修线,感觉应该是这个

网友C:
电源连接线和转接头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源连接线和转接头

是的,谢谢

网友:
搞个通用的线5.5*2.5再买转接头

网友:
买一个转接头就可以了

网友D:
哥们,你知道正负电池接20个怎么接么

网友:
大胆上吧,学习过程中弄坏是很正常的。

网友:
有卖转接头的,谁卖你的电源跟谁买,可能便宜些

网友:
你找根坏的充电器,把线拆出来就懂了

网友E:
谁都是从不会开始的。看你板子也挺老的。多查资料多学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谁都是从不会开始的。看你板子也挺老的。多查资料多学习吧

谢谢,板子是很老的,LA-2592 rev0.3A  以前老爸的垃圾本,目前也是刚学维修一个多月,还在摸索阶段

网友:
买一根线或坏电源剪线用

网友:
太简单了,我这小白都可以给你解决。搞个5.5的插头即可,但是要搞清楚原供电电压,还要看你的稳压电源功率够不够,最好是10A的。

网友:
没用的适配器把线剪下来装在电流表上面 完事买一套转接头就可以啦

网友:
需要买一条公用转换头的电源线,

网友:
跳过接口直接焊主板上。粗浅的东西都不懂还是别上手了。多看资料好了。

网友:
无论是夹子还是DC接口,他一正一负   没毛病

网友F:
在你前进的路上,会有很多人嘲讽你,这是对你的考验

网友:
引用 网友F:
在你前进的路上,会有很多人嘲讽你,这是对你的考验

好的好的,谢谢鼓励,DC维修线在路上了,等到了好好研究

网友:
淘宝上买转接头

网友:
你的问题和螺丝刀怎么拧螺丝一个道理,劝你退行,这行业不适合你

网友G:
电源挺好多少钱买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电源挺好多少钱买的啊

最近淘宝打折,六百六十多

网友:
哥们上支持你,你也支持一下我们

网友:
笔记本电源不是两根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哥们,你知道正负电池接20个怎么接么

说实话,我真不知道,是不是正极一起,负极接一起

网友:
你先分清楚可调电源的那两根线再说吧

网友:
我们不用可调电源,都是接220V的

网友:
先学学基础知识,不要一上来就动主板,不然结果只有一个!

网友:
你基础都没有,就算会用也不会修机子,真想干这一行就得学呀,找饼哥吧,哈哈

网友:
有没有买通用的线5.5*2.5和转接头?

网友:
飞线啊  买什么转接头啊  真是

网友:
不是有夹子吗,一个夹正极一个夹负极不就可以了

网友:
同款优利德可调电源

网友:
买转接头后改装。

网友:
网上有买笔记本电源头的,单买是一元一个。然后你自己再买一根通用的线(买一包电源头应该是会送的),接到可调电源上就好了。建议你在正极接一个开关,这样维修很方便

网友:
看到前面回复,有不少劝退的,小白开始什么都不懂很正常,建议你找个视频先看看,能少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