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NCT6779D的63脚输出导致B75M PLUS不能完全关机吗?

楼主(2024-01-22):
一块华硕B75M PLUS主板接电后CPU风扇就转,启动后能正常工作,关机后CPU风扇还在转,只能拔电。测过330排阻,都是33欧,测量I/O芯片NCT6779D关联开关机PSON的63脚,只有0.1V电压,这就等于给出了电源启动的信号了,请问各位师傅,往后应该查哪里呢?
华硕
cpu
芯片
主板

网友:
这么明显了,关机后pson应该是高电平。这板又有点位图,查查相关电路,没问题的话就是io了

网友:
应该是IO挂了,搞过一个戴尔的B75,跟你的问题很像

网友:
犹豫之下刚想换I/O,但在线量了一下63脚对地电阻,是8K多,没有对地短路啊!无意中发现I/O63脚发出开机信号后电压反而由0.1V升高到0.8V,这说明I/O还是起作用的,其实这一路很简单,如下图,只要I/O的63脚不是对地短路,PSON怎么会只有0.1V呢?再看到坛里其他大神描述这种故障的说法,是这个排阻出了问题,把其他线路的信号串到PSON这一路了。于是果断换掉那个330的排阻,结果关机状态下电源启动脚电压达到4V,能正常关机了。

网友:
经这段时间运行都正常,至于那个0.1V的电压是怎样通过330排阻串过来的,就要进一步探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