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21EQ不认硬盘

楼主(2024-01-23):
机器是收的 CPU掉点 重植后不认硬盘 大神看看这两个是不是管硬盘、显卡这些的

网友:
下面那两个 PCIE

网友:
刷BIOS好了

网友:
看名称是和USB接口有关的

网友:
上面写到USB就是USB  流弊

网友:
usb id是不是要接地

网友:
重植也要刷BIOS?

网友:
处理器是不是AMD的 如果是 重新植球做 我遇到过不少AMD的 不认硬盘 都是重新植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