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55的CPU在靠近CPU一侧量得电压1.3V?

楼主(2024-01-23):
1155的CPU在靠近CPU一侧量得电压1.3V是不是正常的啊?我感觉其他1155主板都是1.0几V,偶尔量1.3V偶尔又1.2V,感觉好像是CPU供电不对了,复位和时钟都有,就是基本不跑码,偶尔又跑22卡死。声卡网卡都拆了,IO也换了,BIOS也刷了。

CPU供电:1.3V,不知道为什么高,有可能是因为用万用表测的
内存:1.5V
桥:1.05V
VCCIO:1.1V
同时VRMPWRGD,DRAMPWRGD,CPUPWRGD等都有信号:
VRMPWRGD:2.9V
DRAMPWRGD:1.6V
CPUPWRGD:1.2V
PCI-E时钟两个簧片有0.4V的电压
PCI-E复位簧片有3.2V的电压
PCI的B16簧片:1.56V
BIOS第8脚:3V

网友:
大家有没有修到PWM芯片导致波形不对不跑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