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7A主板上电有几秒钟滋滋电流声CPU不出供电

楼主(2024-01-23):
手里最近有一块主板,华硕Z97A,CPU不出供电,上电后某一相电感发出滋滋电流声,主供电芯片为ASP1252MNTXG,协控驱动IC为NCP81166MNTBG,检查上下管均正常,不短路,周边电阻都量过,阻值也正常,换好主供电芯片和所有的驱动IC,仍和以前一样,上电有两三秒的滋滋电流声然后停止,量到CPU供电为0V,上管D极为12V,上管G极为0V(正常为3.5V),下管G极为12V(正常为10V),驱动IC第1脚PWM信号0V,第4脚供电为12V,第三脚开启为4.7V,第8脚BTS为12V,四组的电压均一样。

主控供电芯片供电2脚供电4.9V正常,1脚开启1.05V正常,27脚VBOOT 0.65V正常,13脚ADDR 4.7V正常,12脚OVP3.3V正常,10脚VROK 0V不正常,因没出CPU供电,各相的CSP/N电流的反馈回路均为0V。

请高手指点一下,是什么原因不出CPU供电,这样的故障应该如何排查,万分感谢!

网友A:
量一下CPU供电有没有短路?主控的ENABLE信号是不是高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量一下CPU供电有没有短路?主控的ENABLE信号是不是高电平?

没查到哪里有明显短路,主供电芯片开启电压1.05V,完全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