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22y显示器灰屏

楼主(2024-01-23):
各位大佬,我这有个HP 22Y显示器灰屏,背光正常,电源驱动一体板是LE22BW-M-4,现在查vga线背光会一直亮,测试了bios供电是3.3v,背光电压14.4v,上屏电压只有5v,VGH电压只有3.5v,检查了没有短路,这个VGH电压正常么,百度资料说是这个电压一般12~24V?求大佬指导电压是否正常板子图片如下(借坛友的照片)

网友:
VGH明显不正常

网友A:
上屏电压5V是正常的么,那看来还是屏的问题了,不是逻辑板的问题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屏电压5V是正常的么,那看来还是屏的问题了,不是逻辑板的问题了吧

屏电压5V正常。vgh电压不正常是逻辑板问题,你看一下相关电路还有就是逻辑板是在屏上的,你图里的是驱动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电压5V正常。vgh电压不正常是逻辑板问题,你看一下相关电路还有就是逻辑板是在屏上的,你图里的是驱动 ...

好的,谢谢大佬,回去了试下

网友:
补充下图片,找了半天没有找到电压高过5v的地方,也没有找到短路的地方

求大佬们指点下

网友A:
我先买这个IC换的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先买这个IC换的试下

换了这个IC还是一样,VGH只有3.5v

网友:
请问下这个电路中升压电路是由这个电感和下面的二极管完成的么

网友(2024-06-13):
这个显示器没有逻辑板吧,我这有个dell也是同样的灰屏,屏边板供电5v有,上面3.3 1v也有,就是没有找到你们说的vg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