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Khynix SH88800AA主控能否开卡?

楼主(2024-01-23):
一NVME盘,没了贴纸。根据网搜可能是SKhynix的PC305或PC300。芯片1:
SKhynix
SH88800AA
1641SG016
KOREA B3M
--------------------
芯片2:
SKhynix
H9TCNNN4GDAL
JRNGM 705A
VWMD250bQC4
---------------------
芯片3:
PIC16
LF721
I/ML  圈里e3
623BDK
--------------------
芯片4:
SM6741
DA162O
SMHSO17
--------------------
芯片5:
SLG
--------------------
芯片6:
ABS
SE
--------------------
芯片7和8:
SKhynix
H27Q1T8YQB3R
BCF           704A
M18MG874QAJ

其中芯片7和8是存储芯片,芯片1应该是主控吧!?

现在不认盘,网上关于此盘的信息很少。请问此盘有没有开卡工具,亦即能否开卡?

网友A:
楼主,辛苦了,整理了这么多硬盘固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辛苦了,整理了这么多硬盘固件。

谢谢您的关注!
貌似SH88800AA主控用得少,或者没有公开开卡工具

网友B:
海力士很三棒子一个德行,一般没有工具流出的,拆颗粒玩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海力士很三棒子一个德行,一般没有工具流出的,拆颗粒玩吧

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C(2024-03-09):
这个就别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就别想了。。

谢谢!已经断了念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