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90年代的建伍功放,前一段时

楼主(2024-01-23):
一台90年代的建伍功放,前一段时间的时候还是好好的,因为有一个买家要买我的卡座,我就想从中间那层给拿出来试机,因为拿出来要把线,当时我只关了机但是电源线没有拔掉导致卡座直接不通电了。但是其它功放、cd机、手音头均衡器都是正常的。又过了一段时间打开欣赏一下音乐吧发现收音头也不显示了。这个阶段除了卡座和收音机其它都正常,就昨天晚上我还用到23点,但是到了明天早上由于我们这片片区电表箱出了问题一会儿来电一会儿断电就这样反反复复的十几分钟我才想起来赶紧拔掉电源线,等电正常以后插上电源准备打开的时候功放却没有了反应,我知道挂了,但是cd机能正常开机,于是就拔掉所有的连接音频线和其它线材准备拆开看看是哪里问题,结果一拆开三个保险挂了2个,先把保险换好了插电开机正常点亮,不放心就拔掉电源线量了一下零火线000,心想有短路不成,但是短路为什么还能正常点亮机子呢,有点摸不着头脑了,这种功放毕竟是第一次修,没有图纸,手指的地方是交流零火线,有懂得师傅交流一下

网友:
你测到的零火线阻值为0(实际上应该是10欧左右),实际上是测到了那个电源变压器的初级线圈阻值,并不一定代表有短路。

网友:
至于机器不工作,一般都是控制电路板上出了故障 ,也有可能是这些电路板上的供电电路出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