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TPN-Q211维修的几点经验

楼主(2024-01-23):
          前几天接收了一台HP笔记本 ,型号:TPN-Q211,板号DAG3DDMB8C0 REV:C,故障是:电源灯不亮,按开关没反应。      拆开外壳,检测各个电感,没有明显的短路。测电源输入有电压,隔离管输出没电压,测N沟道隔离管G无电压,即不过保隔。后面测电源管理芯片BQ738H的关键脚:6脚ACDET2.0V,网上有网友说要2.6V,于是把上拉电阻改成330K后,电压升到2.6V,但是还是不过保隔,再测16脚6V也正常,5脚ACOK 3V正常 于是有点怀疑是不电源芯片坏了引起4脚没有24V输出,网上订了一片回来,装上去,还是一样。
     后面没辙了,再到迅维网上搜HP机器的相关案例,发现HP笔记本,要检测电源ID的,于是再回头测电源线接口,第8脚 0V,拔掉接口测8脚有19.4V,插到板上就变成0V。后面仔细看了一下IO IT8987E 有烧穿的黑点。于是订了一片空白的芯片回来焊上,刚上电能看到有待机电流。一会儿就掉了。于是我有点怀疑是不是这款板,IO要带程序才行。问卖芯片的说要刷程序。我差点也想买个带程序的芯片回来试的。后面没着急订。在网上搜一个网友关于HP笔记本电源灯不亮的维修过程,对照着查,发现IO 67脚ID检测脚只有0V,原来是拆IO时,把一个100欧电阻弄掉,补上后,67脚有 0.6V,插原装电源电源灯亮了。按开关能正常开机了。
     总结一下: 关于HP笔记本,一定要注意IO的电源ID检测脚,如果他不正常,是不会过保隔的。即上电一下就没了,另外这款机IO 不需要买带程序,空白的就行了。另外把我这款机的备分BOIS发上来,

网友A(2024-03-01):
图纸分享一下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纸分享一下可以吗

我没有图纸,这个局部原理图从网友那儿复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