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的25M晶振没有起振,为什么PCI和PCIE插槽都有时钟电压啊?

楼主(2024-01-23):
Z68的桥的25M晶振没有起振,为什么PCI和PCIE插槽都有时钟电压啊?PCIE的时钟有0.4V,PCI的有1.6V,这个电压是不是应该用示波器量一下有没有波形,不能只看电压?

网友A:
先查供电,pchpwrgd出后才有时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查供电,pchpwrgd出后才有时钟。

全部都有。

网友B:
有可能晶振没有坏,已经起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晶振没有坏,已经起振了。

但是没有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