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5花屏通病

楼主(2024-01-23):
华硕K45D(底壳华硕K45DR)花屏通病,论坛上发了很多这款机型花屏的案例,还没发现确定是驱动问题,评论里有少数指出了系统或者驱动问题,现在我发帖证实一下,这个花屏是显卡驱动问题。

客户来直接说换屏,还是不行,客户自己把系统也更换了,还是不行是必然的。我拿到机器接入外接也是通用的花屏,花屏是横条状的,我把独显供电断开可以显示,但是没进系统,当时忽略了这一点,这个花屏是进系统时才花屏,而把显卡重植之后还是花屏,后把显卡供电断开,竟然进不了系统,就卡在进系统进度条,应该是双显卡交火导致无法集显正常使用。

后来去华硕官网下载显卡驱动,安装之后就测试了几天都没有花屏了,发个帖后面大家遇到了直接干显卡驱动就行,不需要再走我的老路了,重植显卡浪费人力了。相互学习经验,莫走弯路
(蜀中本本)

下面是相关截图和拍照

网友:
感谢分享!希望下次能够遇到,就可以轻松解决了。

网友:
一般的排除思路是先软件后硬件!

网友:
戴尔有几款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6470/7470/这些显卡都这样只能用8.0x版本的AMD显卡驱动

网友:
学习了不错啊

新芯箱硬88 -5

网友A:
这个我遇到过 不是花屏 是装完驱动 进系统黑屏 安全模式下 删除显卡驱动。重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遇到过 不是花屏 是装完驱动 进系统黑屏 安全模式下 删除显卡驱动。重驱好了

我这个花屏是有图有真相,并且论坛里很多遇到这种花屏,你那个黑屏是黑屏,现象都不一样

网友:
以前有台ACER也是这样,,

网友:
驱动的问题 以后遇到试试

网友:
先软后硬,方法对

网友:
主要是现在大部分装系统喜欢用一键安装或驱动精灵这些软件,有一小部分机子显卡驱动这样容易出现死机、蓝屏、花屏等问题;我之前就碰一台联想机子,上家同行跟客人说蓝屏是显卡芯片的问题,后来拿到我店里,重新安装系统,官网下驱动打上,就好了。

网友:
这机器现在修的少了吧

网友:
感谢分享 终于找到原因了

网友:
這機器太老了,我們這都沒人送修了

网友:
学习了,谢谢分享,下次遇到少走弯路。

网友:
这机器没遇到过一样的

网友:
驱动导致的花屏

网友(2024-02-24):
简单到复杂,正常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