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拯救者R9000X 2021 CPU短路 显存短路

楼主(2024-01-23):
故障原因:一开始电脑外接能亮  客户自己换屏 全程断电 更换好之后 不开机了
处理如下:
1.首先我把屏幕拆下来去测试 是好的
2.CPU电杆短路  段电杆之后 依旧短路 0.01  拆下CPU后  不短路了  阻值正常
3.重新贴上一样的CPU 通电 秒1.5A 不跳变 发现显卡跟显存发烫  测量显卡处电杆 阻值为0.01  摘完显存才发现图一画圈1个短路  根本不怎么烫
4.给主板通电  电流为0.4A不跳变  把显卡摘下来 电流为0.11A 不跳变
求助: CPU处都没电压 CPU都没通电 也找不到点位图纸 求师傅大佬们看看

网友:
按你的描述我觉得有可能你把故障扩大化了

网友A:
显存阻值一般是10多,GPU为0并不代表显卡是坏的,好的也是0。cpu核心阻值也比较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存阻值一般是10多,GPU为0并不代表显卡是坏的,好的也是0。cpu核心阻值也比较低

好嘞谢谢 但是异常发烫 特别烫手

网友B:
这款机通病就是U问题,好像是5800H的对吧,显卡对地阻值本身就很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款机通病就是U问题,好像是5800H的对吧,显卡对地阻值本身就很低的

对的 r7 5800H 谢谢

网友:
刚发现 显存爆珠了

网友:
版号多少,我有图纸

网友:
bm5054我有点位图。

网友:
OK,主板报废

网友:
十个人进来,七个人扭头就走

网友:
别上来一干核心和u,我以前就是,测一下主供电正常就干核心,现在想起肠子都悔青,亏了不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