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1080ti检测的话,是 mats -e 11264吗

楼主(2024-01-23):
是11显存
还是用mats -e 10

网友:
e 后面是测试显存大小,太大了太慢。

网友A:
是不是显存都坏了
思源致远
我的甜甜圈还能跑 150fps这样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显存都坏了
我的甜甜圈还能跑 150fps这样

网友:
都全部报错还能跑甜甜圈?换个mats版本试试吧

网友:
换了版本
您有微信吗 请教下

网友:
测两次 ,第二次是准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