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显示器驱动板,有一个小六角管请问是什么型号可以通用吗?

楼主(2024-01-24):
经常维修到这个小六角管被烧黑了,这个是什么型号,丝印白各种各样的有不同。查不到他们的具体型号。你们一般是换板还是换芯片?

网友:
10元左右的板没必要修吧

网友A:
12伏转5伏的带MOS管的芯片

网友B(2024-03-21):
5毛左右一片,一般是JW5033S 5018 5017S 5060T 5026 等同步降压转换器,作用是把12V降到5V,这个芯片烧了一般板子都会烧糊,而且更换了用不了多久又会烧。

我一般是直接飞线一片DC-DC 3A降压模块 体积很小 2元左右一片,稳定且从来没有返修的。

网友(2024-07-26):
引用 网友B:
5毛左右一片,一般是JW5033S 5018 5017S 5060T 5026 等同步降压转换器,作用是把12V降到5V,这个芯片烧了一 ...

求淘宝链接。。。。是不是这样的?哪它怎么飞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伏转5伏的带MOS管的芯片

有淘宝链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0.0.5cdb2e8d2AAxmq&id=667749159925&_u=q1ccqjv5b16

换过之后,还会经常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