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像这种没有视频接口的这种

楼主(2024-01-24):
请问大家像这种没有视频接口的这种电脑,插上蜂鸣器,如果不插显卡是不是会报警一长两短?我插上主板诊断卡再有一个马上停顿了一下报警然后跑完了所有代码。我没有显卡所以不知道到底搞好了没?求经验的大神指点

网友A:
你这个兼容机主板可能就不带集成显卡功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兼容机主板可能就不带集成显卡功能的。。

这个没有视频接口,那就肯定不能用集显嘛,只不过我身边没有显卡,不知道这个板子到底修好没,从感觉上最后主板没问题了,马都跑完了,只不过中间有一个马会叫三声而已,应该这三声我猜应该就是没有检测到视频输出接口。只不过不懂想问你们是不是这样?

网友:
呵呵!如果报警是一长两短就是没有检测到显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