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2141笔记本重启问题

楼主(2024-01-24):
大家好,有问题请教大师们。一台苹果A2141笔记本,I9   32G内存   1TB硬盘,开始问题是,进系统运行一会就提示: 电脑因为出现问题而重新启动,最后发现是触控条的问题,拔掉触控条就能正常使用.但现又出现相反的问题,电脑开机不使用,处于待机状态,自己又重启,出现5国语言,提示:电脑因出现问题而重启,请按一下键,或等几秒钟继续重启。大师请问这是什么问题,是要把触控条换了吗?请指教,谢谢。

网友:
你重新刷一下T2

网友:
不是内存空焊就是SSD芯片那里进水电阻有问题了,遇到好必台此类问题,A2141大部分都 是SSD那出现问题

网友:
引起五国重启的因素有很多,可以参考一下进系统后的报错代码,根据代码去维修。

网友(2024-04-08):
综合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