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t61换灯管

楼主(2024-01-24):
ThinkPad t61方屏机14寸,开机画面发红,要开机5-10分钟才正常,想换灯管,不想改led,不知道要买哪些规格的?下图中的适用吗?

网友A:
万能某宝一问就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万能某宝一问就知道...

问了几家,都说要拆出来量过才行。有没有人换过这机器的灯管?懒得拆了。

网友:
早晚都要拆。

网友:
不用拆吧.. 直接量内屏幕两侧,大概长度就可以吧

网友:
拆出来量过才行。

网友:
不拆可以,买短10毫米影响不大

网友:
10根起拍,可以买混装的。一样买2根,这个很容易断

网友:
比屏短5mm比较合适

网友:
现在还能换到这个不容易,以前都是更换新的,实在不行拆机的。

网友:
思绪一下子被拉到十年前,令人感慨。

网友:
这可是个细活啊

网友:
以前换这个可熟练了  哈哈

网友:
含运费能买个屏

网友:
好多年没换过灯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