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游戏本这问题那位给解释一下

楼主(2024-01-24):
联想游戏本、后置的usb有2个口插U盘可以用、插鼠标键盘用不了、各位大神有遇到的吗?红圈的这两个

网友A:
可能
是这个板子 的南桥USB2.0 模块有问题了

网友:
有转换芯片,拆开看下就知道了

网友:
u盘插上去一点事也没有这就有点那个啥啦?

网友:
试啦,是2.0出现问题啦!

网友:
找个芯片换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
是这个板子 的南桥USB2.0 模块有问题了

这后面的接口是用的创惟或者瑞昱的芯片转过来的,再说这机器全部是是整合的APU架构

网友:
驱动程序或系统

网友:
遇到好几个这样的问题了都让他那样将就用着

网友:
cpu问题 重植吧

网友:
这个时候想一想不能用的设备和能用的设备有什么区别,就会有收获。U盘是3.0,鼠标键盘是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