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厂]
213108-1工厂bios

楼主(2024-01-24):
213108-1工厂bios

网友:
解压密码多少?

网友(2024-03-16):
好用,秒亮,谢谢!!!!!!!!!!

网友A(2024-09-05):
BIOS 刷了之后秒亮 然后ALT F 后重启 选择机型 再重启就不开机了 有碰到过的没、

网友(2025-01-14):
引用 网友A:
BIOS 刷了之后秒亮 然后ALT F 后重启 选择机型 再重启就不开机了 有碰到过的没、

一样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IOS 刷了之后秒亮 然后ALT F 后重启 选择机型 再重启就不开机了 有碰到过的没、

你可以用原装电源试一下,我用转接头保存型号之后不开机,用原装充电器插上就能开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用原装电源试一下,我用转接头保存型号之后不开机,用原装充电器插上就能开机了

装好整机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