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6-14IIL 板号E4-IIL DALVACMB8D0不触发

楼主(2024-01-24):
威6-14IIL 板号E4-IIL DALVACMB8D0不触发 3V的开启有,但是不出3V  5V的开启没,3V 5V的线性电压都OK,有人搞过吗,3V跟5V的  芯片也换过也不行

网友:
那就见鬼了 仔细再看看

网友:
线性电压OK也许后极电阻拉低了吧,不要光测前面,EC也要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