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进桌面前几秒突然掉电重启,循环

楼主(2024-01-24):
拿去维修点,两家,都可以正常开机,就是在自家试了不行,而且基本所有配件都排除了,还有这问题前段时间就有,除了上面说的现象,前面板只要一插usb就断电重启,不过后来我全部重装一遍主板所有排线后问题不见了……最最奇怪的就是为什么我在家就有问题,拿出去换了两家维修点就可以正常开机了??!!

网友:
这么神奇?

网友A:
有没有找个电路师傅看看家里电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找个电路师傅看看家里电路有没有问题

首先如果家里电路有问题,那我之前那么长时间怎么没出这问题啊,其次。我用万用表量了下插排电压是228伏,正常,就是不知道稳定性

网友:
换主板全部重装了两遍了,问题依旧,总结问题:1,不能进桌面的情况是,在主板logo转圈界面,logo突然消失。一秒钟后,画面全黑,只看到转圈,然后基本立马断电重启,2,能进桌面的情况是。有时刚一进桌面没几秒钟就断电重启了,另一种情况是进桌面了,但是你只要机箱一插什么外设就断电重拍,比如前面板USB,后面板usb或者接显示器(这种情况是不接显示器能进桌面,但是一接显示器就立马断电重启),然后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接显示器也进桌面了,感觉一切正常,我昨晚到现在基本能进,但是只要一进游戏(刚到的4070super玩使命召唤战区),进游戏还没一分钟就突然断电重启了!

网友:
隔离保护和保险出问题也会这样

网友:
我是直接黑屏……

网友:
地线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