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FM2A88M Pro3+主板,添加NVME模块BIOS,支持m.2固态硬盘

楼主(2024-01-24):
最近弄了一块华擎FM2A88M Pro3+主板,准备添加NVME模块,用于支持m.2固态硬盘,这个华擎主板有刷写工具,官网下载的BIOS文件格式特殊,不能直接用mmtools软件添加nvme微码,需要从官网文件中用其他软件分离出能添加微码的文件格式,比较麻烦,为了省事,直接用编程器,从主板上提取BIOS文件,用mmtools添加nvme微码,然后再刷回去,最后成功支持nvme的m2固态,为了方便以后用的朋友下载,传到论坛里。

a88-nvme.fd

MMTool.exe

网友A:
华擎FM2A88M Pro3+最新官方BIOS(文件名F288PP32.60)里已经有NVMe三个模块了,直接软刷进去就行了,为什么还要再添加NVMe微码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华擎FM2A88M Pro3+最新官方BIOS(文件名F288PP32.60)里已经有NVMe三个模块了,直接软刷进去就行了,为什么还 ...

因为这个主板没有m2接口,我打开原厂BIOS,也没发现里面有常见的NVMeExpressDxE.ffs项目,所以就预判它应该是不支持m2固态,就给它插入了,早知道有可能支持,试一下好了,省着费劲刷来刷去的了,下次在遇到这样的主板,一定要先实验一下,你说的那三个nvme项目我还以为是支持显卡设备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华擎FM2A88M Pro3+最新官方BIOS(文件名F288PP32.60)里已经有NVMe三个模块了,直接软刷进去就行了,为什么还 ...

几年前就发现华擎A88好几个型号官网新BIOS就带有NV协议,但好像要在BIOS高级选项设置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因为这个主板没有m2接口,我打开原厂BIOS,也没发现里面有常见的NVMeExpressDxE.ffs项目,所以就预判它应 ...

早期主板基本都没有M.2接口,用支持NVMe的转接卡,插在主板PCIE插槽就可以的。
NVMeExpressDxE.ffs是单模块,一是通用,二是为了应对BIOS剩余空间不足。
Nvme、NvmeSmm、NVMEINT13三模块里含有的NVMe微码更多,BIOS剩余空间足够大的时候可以用三模块,但这三模块不一定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几年前就发现华擎A88好几个型号官网新BIOS就带有NV协议,但好像要在BIOS高级选项设置一下。

设置启动方式为UEFI,NVMe固态硬盘为GPT分区格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几年前就发现华擎A88好几个型号官网新BIOS就带有NV协议,但好像要在BIOS高级选项设置一下。

这么看来华擎AMD的主板BIOS更新还是挺及时的,下次再遇到,一定先插上转接卡试一下,如果支持就省着费劲刷来刷去的了,但我手里有一块双敏AMD的UR890G插上转接卡就没认,可能是主板太老了,里面也没有MSCORE这个项目,这样的主板能插入nvme模块不,让他支持转接卡上m2固态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早期主板基本都没有M.2接口,用支持NVMe的转接卡,插在主板PCIE插槽就可以的。
NVMeExpressDxE.ffs是单 ...

这么看来华擎AMD的主板BIOS更新还是挺及时的,下次再遇到,一定先插上转接卡试一下,如果支持就省着费劲刷来刷去的了,但我手里有一块双敏AMD的UR890G插上转接卡就没认,可能是主板太老了,里面也没有MSCORE这个项目,这样的主板能插入nvme模块不,让他支持转接卡上m2固态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看来华擎AMD的主板BIOS更新还是挺及时的,下次再遇到,一定先插上转接卡试一下,如果支持就省着费劲 ...

双敏UR890G主板是Legacy BIOS。Legacy BIOS就需要用另一个添加NVMe的方法,你用我写的这个方法试试。

谁说Legacy BIOS不能用NVMe固态硬盘启动?华硕老主板M5A78L-MLX添加NVMe成功-迅维网-维修论坛  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 ... &extra=#pid18726775

注意用你的编程器备份这块主板BIOS文件的时候,要保存为rom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