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为MATEBOOK 14 主板无5V待机电压 芯片TPS51396发热

楼主(2024-01-24):
求大神指教,我的华为MATEBOOK 14 主板无5V待机电压 ,芯片TPS51396发热
如图所示,测得TPS51396 VIN2-5引脚电压为12V,测SW1、2、3(6 19 20)引脚无电压输出,测PGOOD引脚无电压。
我看电路图中VIN输入电容为25V,但测VIN引脚为12V。
请问下这种情况是否更换TPS51396就行了。

网友A:
3V和5V对地阻值多少?待机芯片条件是否正常?

网友B:
先测试对地阻值,看看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3V和5V对地阻值多少?待机芯片条件是否正常?

3V和5V电感引脚测对地阻值都在400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测试对地阻值,看看有没有短路的

大多点位阻值测值与图1所示差不太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3V和5V电感引脚测对地阻值都在400多

TPC口供电的话,一般都是由5V升压到20V.

网友:
TPS51396 VIN2-5引脚电压应该为20V。要是我就直连过去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多点位阻值测值与图1所示差不太多

这个芯片是升压稳压器5v升压到20v的 只有12v不正常。

网友D:
先看公共点是否是12V多   拿20拉过去瞎扯   华为本公共点好多都是四场buck bost升压实现的
12V+多很正常

网友E:
12v 正常的,现在好多机器公共点都只有9-14v。现在要看12脚en和17脚vcc给正常,正常就换芯片。换了不行就检查自举升压和反馈

网友:
引用 网友E:
12v 正常的,现在好多机器公共点都只有9-14v。现在要看12脚en和17脚vcc给正常,正常就换芯片。换了不行就检 ...

非常感谢指教

网友:
还是看一下这个供电点吧!,看看是不是减压电路哦,查一下这个芯片的手册

网友F:
刚刚看了图纸,这个和电池供电是一样的就应该是12V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刚刚看了图纸,这个和电池供电是一样的就应该是12V

兄弟能否截图我看下,哪标的是12V。如果是12V那VIN没问题,那就是TPS51396这个芯片有问题,他发烫,我买了新的,晚上换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看公共点是否是12V多   拿20拉过去瞎扯   华为本公共点好多都是四场buck bost升压实现的
12V+多很正常

公共点测了是 12V

网友C:
引用 网友E:
12v 正常的,现在好多机器公共点都只有9-14v。现在要看12脚en和17脚vcc给正常,正常就换芯片。换了不行就检 ...

12脚始能2.5V,17脚VCC 2.5V,公共点12V,对地值是正常的,应该是TPS51396挂了,导致后面都出不了电压。
现在3V电感有电压,CPU和显卡的内存的都没有电压,待机电流 0.11V .

网友:
vcc不应该5v?

网友G:
5v是芯片输出的,有供电,有开启,后级无短路,直接换51396

网友:
引用 网友C:
12脚始能2.5V,17脚VCC 2.5V,公共点12V,对地值是正常的,应该是TPS51396挂了,导致后面都出不了电压。
现在3V电感有电压,CPU和显卡的内存的都没有电压,待机电流 0.11V .

看下某个线性电压是否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G:
5v是芯片输出的,有供电,有开启,后级无短路,直接换51396

好,感谢兄弟指教

网友E:
引用 网友C:
12脚始能2.5V,17脚VCC 2.5V,公共点12V,对地值是正常的,应该是TPS51396挂了,导致后面都出不了电压。
...

12脚EN 2.5v不正常 正常3.3v,17脚2.5v也不对 正常是5v

网友:
引用 网友E:
12脚EN 2.5v不正常 正常3.3v,17脚2.5v也不对 正常是5v

感谢兄弟指教,昨于换了51396,还是没有解决。电感后面还有一个短路点,用烧鸡法排了短路点。现在去干12和17脚来路

网友(2024-07-15):
我想问下 51396 用在1.8v电路上 14脚反馈电阻是多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