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突然断电导致I/O错误,怎么办啊!

楼主(2024-01-25):
西数红盘,NAS 在做安全擦除硬盘时突然断电,DG 软件提示:Err:1117 由于 I/O 设备错误,无法运行此项请求!坏道扫描卡死不动,硬盘除了马达转动声,没有任何声响, 这种硬盘能修复吗?

网友A:
赶紧抢救数据吧,这个硬盘要完蛋了,只能质保换新或做实验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赶紧抢救数据吧,这个硬盘要完蛋了,只能质保换新或做实验用了

里面的数据不重要,我主要是想抢救一下这个硬盘,毕竟不便宜

网友A:
我的16t和14t盘都是京东买的,出I/O错误,5年直接换新。
14t是3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16t和14t盘都是京东买的,出I/O错误,5年直接换新。
14t是3年

哎,我是小黄鱼淘的

网友:
买东西别贪便宜哦

网友:
完犊子了

网友:
修复肯定能修复,只是你行不行就不知道了.

网友:
那就自己掏钱买软件吧!没有人能直接一句话给说明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