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PA-U8双通道重启

楼主(2024-01-25):
华硕Z9PA-U8共有8个内存插槽:A1、A2、B1、B2、C1、C2、D1、D2。A1和C1可组双通道。但只要插在这两个插槽,机器就会反复重启。插A1、B1两个插槽则能顺利运行。请问哪位大侠能提供一下维修思路?

网友:
估计是C1坏了,刚又试了试,A1、A2、B1、B2这4个同时插上没问题,就是C1插上出错。

网友:
C1插槽供电查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