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大神教我如何改集显吗?

楼主(2024-01-26):
独显烧了  想直接改集显  不知道咋操作

网友:
某鱼跟你说改集显很简单的那个就是我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48818-1-1.html

网友:
把独显供电都干掉,找到独显的SM总线(6脚芝麻管)  接一个温控芯片 比如G781

网友:
这个可以直接核显输出吧,我前几天一客户就是显存供电你那位置烧了,可以不用改直接就能亮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