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锁频0.46HZ,重装系统也没用。

楼主(2024-01-26):
进pe也一样,装WIN7 WIN8 WIN10都一样。电源模式设成了高性能模式,也一样,用hrottleStop关闭过热保护可以恢复正常,重启后有一样。还有bois里认不到U盘,进系统后可以,只能识别USB3.0,2.0不识别。重启就报99,要断电才能进系统。是哪里出问题了。是那种工控小主机。

网友:
软路由?不行刷BOIS

网友:
这种BIOS又比较 难找,要不然可以刷BIOS试试。。。。。。。。。。

网友:
搜主板型号ZHEPC-6088U,主板上贴纸ZH-I55287UI-6831和外壳型号ZHEPC-6057U6C2LH都搜不到厂家

网友:
淘宝上有外观一样的,不知道bois能不能刷

网友:
手上还有一个一样问题的笔记本

网友A:
这个是什么,好像烧了,在CPU的后面

网友:
2楼给出答案了

网友:
更新me试试

网友:
测量一下USB接口对地阻值

网友:
二楼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什么,好像烧了,在CPU的后面

看看板子上面有一样的管没 测测什么类型的管  换换在讲

网友B:
确实二楼正解!还不行可以考虑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什么,好像烧了,在CPU的后面

应该是双二级管

网友:
怎么设置,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二楼正解!还不行可以考虑bios

怎么设置,看不懂

网友:
在哪里设置

网友:
不是BIOS设置,是CPU主供电芯片这个信号不正常,测量一下

网友:
他说的是cpu供电芯片的过热信号有没有为高,你检查一下

网友C:
修过笔记本锁频0.79换了CPU供电管理芯片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过笔记本锁频0.79换了CPU供电管理芯片好了

感觉这个方法靠谱。
2楼只说了个大概方向

网友:
cpu供电芯片的过热信号有没有为高,你检查一下

网友:
有可能是CPU的温度检测信号出问题了,误报温度过高,然后就会降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