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战99 G3 USB问题烧坏,这个六脚的芯片有人认识吗

楼主(2024-01-26):
新人求助各位大佬。自己的电脑,插USB调试设备时,电源接反,导致设备上的电容放电经usb供电把主板给烧坏了。
现象是开机风扇狂转,BIOS也进不去,两分钟后自动关机。
拆开后烤机发现电容跟前很烫,拆了后发现旁边有块很小的芯片,BGA 6Pin封装的,丝印是 QCL 5LF,图片如下

有人认识这个芯片吗?不知道换了能不能好

网友A:
淘宝上按丝印名称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淘宝上按丝印名称查一下

嗯嗯,在淘宝上也查了下没有,最后找了店铺的卖家,查到了。谢谢你

网友:
现在好多新款芯片,都变样了。。。。。。。。。。

网友:
我都经常发型号给卖芯片的去查。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