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硬盘打开很卡顿,请问什么原因,如何解决?谢谢

楼主(2024-01-26):
固态硬盘打开很卡顿,请问什么原因,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有坏块了。                去我盘里找个软件重新开卡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坏块了。                去我盘里找个软件重新开卡试试。

开卡能修复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卡能修复好吗?

你会开就能

网友B:
数据怎么办,能保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数据怎么办,能保吗

数据不保,清空的。你现在能连接能保存多少就尽量保存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数据不保,清空的。你现在能连接能保存多少就尽量保存吧!

昨天用软件检测显示不良了,上午还好好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昨天用软件检测显示不良了,上午还好好的。

你每通一次电都会造成这样的,所以尽快备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每通一次电都会造成这样的,所以尽快备份

怎么修复好

网友:
你可以百度一下教程,不行可以发来我帮你修。

网友:
你盘在哪里!?

网友:
旧电脑拆下来的盘

网友C:
什么牌子的固态硬盘?固态硬盘主控型号是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什么牌子的固态硬盘?固态硬盘主控型号是什么?

金士顿的,具体型号不知道、

网友:
数据保不住了,我试过尽量导出,多少都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金士顿的,具体型号不知道、

固态硬盘主控型号需要拆开硬盘壳才能看到。

网友:
只能开卡了,没有其他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