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下载]
请问有没有3个G的系统镜像文件?

楼主(2024-01-26):
因为我的U盘只有4个G  太大了装不下。

网友A:
网上有个win10神州网信政府版,2.5g左右。

网友:
win7 有,win10没有

网友B:
什么系统?XP?7?8?10?11网上多的是,找不到发你电脑配置图100帮你定制一个超级纯净稳定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网上有个win10神州网信政府版,2.5g左右。

兼容性咋样,通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系统?XP?7?8?10?11网上多的是,找不到发你电脑配置图100帮你定制一个超级纯净稳定的

不用定制,3个g以内的就行

网友:
u盘又不贵,4G盘,加些常用应用软件那些,就很勉强了,精简的系统确实麻烦多

网友D:
建议购买一个大一点的U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建议购买一个大一点的U盘

没有,大一点的也是要3个G的系统,只要3个G 的系统。

网友:
楼主没说要32位还是64位的。32位有小于4GB的
cn_windows_10_enterprise_ltsc_2019_x86_dvd_1814dbab.iso   2.97 GB (3,196,803,072 字节)

网友:
要用Linux的话,也有:
deepin-desktop-community-20.9-amd64.iso    3.52 GB (3,780,734,976 字节)

网友E:
你可能需要tiny win11,只有3.25GB的Win11系统https://www.techspot.com/downloads/7578-tiny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可能需要tiny win11,只有3.25GB的Win11系统https://www.techspot.com/downloads/7578-tiny11.html

谢谢 问题解决啦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兼容性咋样,通用吗?

兼容性好,通用。精简了一些组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兼容性好,通用。精简了一些组件。

好的谢谢,总算那个4gU盘有了用武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