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V5000U CPU 锁频 降频 版号X512VD

楼主(2024-01-26):
华硕 V5000U CPU 锁频 0.39GHz ,版号是X512VD 拿到主板 先排除了外设没有问题,然后就是漫长的查信号 温控===查到APU_PROCHOT# 开机有3.3V 进了系统后就没有了, 测量阻值吧对直接拆了开机测试有3.3V 也不锁频了

网友:
没有彻底检查下什么原因导致地的

网友:
牛,你是怎么样找到这个电阻的。。。。。。。。。

网友:
666,这都能检查出来

网友(2024-04-18):
有台X421IA去掉这个三极管,可以了,但是电池不能正常显示电量,应该是电池坏,或者不能去掉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