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傅们这个芯片下面烧了个洞!芯片下面是不是多层板啊!多层线路的!能修复吗?

楼主(2024-01-26):
蓝宝石588

网友A:
能修复,旁边不是还有个焊盘空着呢嘛,启用旁边的就可以了改改电路就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修复,旁边不是还有个焊盘空着呢嘛,启用旁边的就可以了改改电路就行

右边的是有芯片的左边的是空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右边的是有芯片的左边的是空位!

就是用空位改啊

你不是维修人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用空位改啊你不是维修人员?

这是我自己用的一张显卡!

网友:
如果自己修不了,建议送修就行了。

网友C:
破洞地方绿油。剩下的地方飞线。完事了上边加散热片。导热胶垫。

网友:
只要钱到位,一个电阻就可以装出一张显卡

网友:
送修吧~等会越整问题越大

网友:
左边有空位 改下就可以了 把烧的哪个位置短路处理好 完事收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破洞地方绿油。剩下的地方飞线。完事了上边加散热片。导热胶垫。

感觉烧穿的地方短路了!

网友:
技术动手能力强的话,将烧黑炭化的位置,慢慢刮掉干净,运气好的话一到二层就行

网友D:
第一层表面走线,
第二层,12v走线,和地线过孔
第三层,地线走线,再往下就是跨接走线,
一般挖到第二层,暴露第三层,就可以盖绿油了然后修复第一层走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第一层表面走线,
第二层,12v走线,和地线过孔
第三层,地线走线,再往下就是跨接走线,
一般挖到第二层,暴露第三层,就可以盖绿油了然后修复第一层走线。

可能第一层跟第二层串了

网友:
挖挖 补补  飞飞

网友:
自己造个焊盘会不会?吸锡线。料板铜箔,绿油,刀片。造个焊盘出来比什么都强:wuyu: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第一层跟第二层串了

只要表面和背面没有元器件,挖穿了都可以,一层一层挖,一层一层飞线盖绿油就行啦。笔记本这么大块板有什么难事么?

网友:
挖,挖到没碳化,不短了再修,没处理好用不长。

网友:
刮骨疗伤,要高技术一般难搞

网友(2024-02-27):
谢谢分享!!!  旁边芯片 有个位置焊过去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