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华PCM-3362 PC104嵌入式板卡维修

楼主(2024-01-26):
故障现象:不开机,5V供电大电流。
故障描述:一台工控设备,同行拿过来的说是设备不能自检,且启动时设备的电源指示灯一闪。

检修思路:到手后,指示灯一闪一闪,先是考虑供电电源是是否不正常(这个设备必须和电源搭配才能启动,电源单独插电时是无法启动控制器的),所以先排查电源和板子上所有的电源测试点和电感看下有无短路,确定无短路的情况下做以下分析
1.首先我们要确认电源是否正常
电源型号是明纬PID-250B,为两路隔离输出的+12V和+24V,通上AC220V,短路CN52,两路电压输出正常。排除电源
2.既然排除电源供电,就采用外部烧机大发,在5V的测量点上外加2V电压,发现电源3A电流打表,显示短路。(前面已经判断所有的电源对地阻值正常)。于是逐一排查5V的电路,仔细检查底板(修过pc104的朋友都知道它是插在板子上的)的5V支路未发现问题,拆除pc104后发现短路恢复正常,说明问题在pc板上了。

检修研华这块PC104
cpu是灵动N450 芯片组ICH8
1.目测pc外观未发现有元件烧毁炸裂等。
2.检测pc的各个供电及电感未发现短路情况。
3.根据资料CN24 1-3pin为5V供电,通电后电流表显示3A大电流。又仔细检测pc板各个供电的场管是否有击穿,未发现异常后还是采用烧机的方法。
4.烧机时发现二极管微微发烫,发现其为输入5V的隔离管。检测二极管的另一短阻值对地为0。
5.再次进行烧机,重头戏来了啊,首先像这种对地为000的短路,像一般3A的可调电源短路后只有只有0.2V 万用表实测只有0.16V输出0.16V*3A=0.48W,这点功率根本不足以让坏的元件发热,还记得当年黄鑫船老师跟我们说,一般000短路的基本都是电容短路,于是乎我直接再找一个可调电源直接并联输出电压直接为1.2V电流为3A 功率为3.6W了,直接找到了罪魁祸首,是一个贴片电容短路击穿了,找个料板更换后阻值正常。
6.装上拆下的元件后,通电亮机,故障修复。